FANUC的PMC参数有确定意义吗?像CNC参数那样

楼主(2019-03-13):
请教:FANUC的PMC参数(KTCD)有确定意义吗?(像CNC参数那样)

网友:
肯定有,一般由机床厂家设定;

楼主:
|五面怪发表于 03-13 10:45肯定有,一般由机床厂家设定;
相同数控系统,不同机床厂家,同一PMC参数的意义(作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数控系统,不同机床厂家,同一PMC参数的意义(作用)不同?

大部分是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可以拷出来看看

楼主:
|五面怪发表于 03-13 12:17
大部分是一样的,但也有不一样的?可以拷出来看看
拷出来能看出参数的意义(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拷出来能看出参数的意义(作用)?

当然,结合厂家做的参数一览表(每个地址有注解或找厂家要参数一览表)看每个参数的作用;

试试看吧!

楼主:
|五面怪发表于 03-14 07:54
当然,结合厂家做的参数一览表(每个地址有注解或找厂家要参数一览表)看每个参数的作用;
试试看吧!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