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关于玻纤酚醛板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9-03-13):
RT,工作需要用到两块玻纤酚醛板拼接,厚度均为2mm的薄板,考虑到室外环境,温差比较大,用胶粘接的话适应不了,小弟在想能否仿照金属连接方式,再用一块玻纤酚醛板分别与两者铆接?材料方面不是很懂,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用环氧树脂粘合剂粘合,搞玻璃钢的应该都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环氧树脂粘合剂粘合,搞玻璃钢的应该都了解

环境温度是-50℃~+60℃,这种粘合剂也能适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环境温度是-50℃~+60℃,这种粘合剂也能适应吗?

之前接触过,粘结后强度很高,但是具体配方我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