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所承受轴向力分析

楼主(2019-03-13):
谁能告诉我多联同向角接触轴承所承受轴向力怎样计算?谢谢!

网友:
计算方法,先查机械设计手册,算出圆锥滚子轴承的派生轴向力s,考虑轴承的正反转,如果本身有受外力轴向力也要考虑,如果有后者就要考虑是放松还是压紧的状态算出S,再由S算出当量动载荷P,在由寿命公式算出寿命L。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轴承那一章有计算方法。或者你贴一个具体例子上来,哪个地方不会计算,让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