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有什么设备可以剁碎姜的 跟菜刀的动作一样的

楼主(2019-03-13):
想请教下有什么设备可以剁碎姜的 跟菜刀的动作一样的
如图
就是一直在剁 剁碎即可

网友:
搜索【剁馅机】

网友:
这个不难,可以实现。

网友:
一块板上面安装几把刀片,由气缸动作向下切,下面的转盘不停的微动旋转。。。

楼主:
你这种怎么淘宝上搜索不到啊

楼主:
太贵了 兄弟
要5000元啊 有没有便宜的机器啊
我家是小本生意呢

楼主:
这种太贵了 有没有其他便宜的机器推荐的啊

网友A:
找微型中草药粉碎机,百十来块钱。

网友:
料理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微型中草药粉碎机,百十来块钱。

不行啊 都磨成粉了 我这个是细小的颗粒。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之前不是问过吗?网上剁馅机那么多

楼主:
太贵了 我只看了一种是4500的
能不能帮我找找啊 兄弟

楼主:
旋转刀片效果不好 有没有什么效果好的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旋转刀片效果不好 有没有什么效果好的机械部分

这种没效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我只看了一种是4500的
能不能帮我找找啊 兄弟

这种效果差

网友:
搜商用或工业的切菜机,能切丁的,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都磨成粉了 我这个是细小的颗粒。还是谢谢你了

打成粉那是里面的筛子比较细,可以换成粗筛的。

网友:
有这种旋切机的,几千块一台,楼主如果自己设计制作会更省钱。

网友B:
楼主,萝卜搜子,考虑一下,
在搜子基础上增加一个机构,
搜子出丝,新机构出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萝卜搜子,考虑一下,
在搜子基础上增加一个机构,
搜子出丝,新机构出颗粒。

淘宝搜索不到你的东西(萝卜搜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