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怎样将装配图转成IGES格式

楼主(2019-03-13):
实在不好意思,不知道命令在哪里,现在整改走了的人的图纸,这个软件不会用,上次听社区的大侠说可以转IGES格式,可惜英文实在太差找不到这个命令

网友A:
另存为,ISG 格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存为,ISG 格式就可以了

找不到另存为Save as这个命令啊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点开FILE ,找到 AS SAVE, 保存时用格式调为IGS,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点开FILE就没有这个AS SAVE,在上面的图片上就可以看到

网友B:
楼主啊,你打开的是 Creo viewer,只能看图不能编辑的
应该用Creo Parametr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打开的是 Creo viewer,只能看图不能编辑的
应该用Creo Parametric

请问另存格式命令在哪里?先谢谢

网友(点评):
百度到了

网友C:
建议转成STP,IGS分导出数模都是片体,后续很难编辑的。

网友:
干嘛要转成IGS,转成214STP的是最好的,IGS全是片体,而且是一坨,发给客户看才转成IG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转成STP,IGS分导出数模都是片体,后续很难编辑的。

stp格式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都没有了,要重新装配,不然动一下就散架了,不知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stp格式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都没有了,要重新装配,不然动一下就散架了,不知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何出此言
装配体直接转STP,选单一文件就行(Creo4.0好像没这个选项,坑。。。哪位大神知道的可以出来指点一下如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