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振刀

楼主(2019-03-13):
TR149X6的内螺纹长150有什么办法可以不振刀

网友:
用数控铣或加工中心加工此梯形螺纹。

网友:
刀柄尽量加粗,或者绑个硬实点的铁棒也行,再就是要买防震刀杆,吃刀量也不能大了,每刀10几丝吧

网友:
现状是什么样的?

网友:
1刀杆加粗,2小吃刀量,

网友(点评):
3.刀杆尽量短

网友:
宏程序分层吃刀,

网友(2019-04-16):
加粗刀柄减少进刀量

网友:
TR149  刀杆可以上100的...   加粗刀杆就行了

网友(2019-06-13):
1,加粗刀杆,
2,调整机床各部位间隙
3,少吃刀或用宏程序加工

网友:
螺纹开粗,或者左右相互借

网友(2019-08-01):
旋风铣加工一件4分钟,表面1.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