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使用问题

楼主(2019-03-13):
论坛大神帮忙看看为什么这个配置下运行SolidWorks感觉有点小卡,尤其是装配体中单独零件配合关系很多的情况下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
硬件配置挺好的了,看其他方面吧。

网友:
配置不错了,显卡是游戏显卡,如果不行可以考虑换块丽台专业显卡试试

网友:
我没来过

网友:
电脑配置已经很好了

楼主:
最主要这配置为什么还会小卡,这个是怎么解释?

网友:
我这个也是,不是很大的装配体就卡,到底是哪里不好呢,需要对solidworks做哪些设置能好一些呢

网友:
SW对内存要求多.

网友:
这配制比较牛鼻了,我多开游戏本都没这个配制

网友:
这个配置应该不错了,是不是系统和sw兼容问题

网友:
换低版本软件

网友:
请问是用那个版本的SW,如果是比较高版本的建议用WIN10系统

网友:
已经配置很强大了,记得软件安装在固态硬盘里,显卡驱动去英伟达官网下载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