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直径φ0.25的钢丝,怎么夹紧呢?

楼主(2019-03-13):
φ0.25*60的铁丝,现在在想将它两端加紧,要求同轴度高,夹紧力大

网友:
铣床上的夹头。

网友A:
弹簧夹头,不过这也太细了,还有就是气动三爪之类的

网友B:
一般采取缠绕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弹簧夹头,不过这也太细了,还有就是气动三爪之类的

0.25用弹簧夹头可能夹不住,楼上有社友提出缠绕固定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0.25用弹簧夹头可能夹不住,楼上有社友提出缠绕固定可行。

如何缠绕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采取缠绕固定

就是最简单的缠绕吗,可是工件有要求长度,不好操作呀

网友:
U字型工装,两U凸出处采用线切割一次割开相同深度的0.20槽,两边均采用螺纹紧固压紧,应该是可以满足楼主要求的。

网友(2020-12-25):
0.25还要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