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示的料斗,有没有啥好的作图思路?

楼主(2019-03-13):
我现在的方法是,
1.做出两个红线所示的“3D草图”,
2.然后“放样折弯”,
3.然后做基准面“镜像”

感觉好麻烦,还请大神们多多指点。

用边线法兰,然后绘制三角形草图可以做正四边形的,
但如果长宽不等,那么两个相邻的斜面角度不知道咋找了。。

网友:
之前画过一个类似的     给个邮箱   发给你看看

网友A:
先做出与料斗外形一致的实体零件 然后在钣金模块中插入这个零件 在绘制钣金模型的草图时通过”转换实体引用“引用那个零件的边线

网友B:
用钣金做呀,做四块钣金,钣金切除功能里有个正交切除选项,只要画好辅助线,可以完美组合。前几天还画过。

网友:
如果要求松点 一步扫描,红线处是轮廓。
要求严点,扫描路径为1/2,再加一步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钣金做呀,做四块钣金,钣金切除功能里有个正交切除选项,只要画好辅助线,可以完美组合。前几天还画过。

问题是长宽不等距的情况下,那几个斜面的角度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面增厚

类似做一个实体,然后抽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出与料斗外形一致的实体零件 然后在钣金模块中插入这个零件 在绘制钣金模型的草图时通过”转换实体引用 ...

就是做一个实体,然后折弯角度参照这个实体的斜面,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点评):
然后再由实体转换到钣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做一个实体,然后折弯角度参照这个实体的斜面,是这个意思吗?

参照一下这个吧

网友:
CREO
画两端的大小正方形草绘,混合扫描,拉伸,壳,就做好了
然后,你说的长宽不等的,可以改变两个截面的形状或改变两个截面的相对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长宽不等距的情况下,那几个斜面的角度如何确定?

切兩次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兩次就是

不过我是希望用钣金的方法做,按生产实际来画图。

网友(点评):
或许你稍稍了解一下由实体转钣金的方法就会打开你的思路。

网友(点评):
多谢shentu兄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建议你找一本钣金展开的书看一下,方法很简单,任何一个铆工都会画这个展开图。 生产上一般会按照你的图片里的红线部分,分成四个部分,折弯后焊接。展开图按里口画。

网友:
这个可以用拉伸切除的方法做吗?

网友:
鄙人认为,制图过程就是一个加工成型过程的模拟。你考虑材质和加工工艺,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制图了。

网友:
钣金放样折弯

网友:
钣金件当然用钣金命令去做 钣金工艺会分四块拼接 画图当然也用符合工艺的手法去做

网友:
抽壳估计最快了,不过要添加断开的接口,不然展开不了。如果嫌展开之后,太多料浪费,可以几件拼焊

网友:
讲真,钣金有对应的功能

网友:
我是实体,然后三角形切割,抽壳

网友:
这料斗用1块料还是4块料来折弯,这才是关键。

网友:
钣金放样是最快的吧,一个特征(2个草图)就可以了
9 B7 K6 [$ u; `9 ~其它都免不了2个以上的特征

网友:
大神多,学习了

网友:
用立体几何不等边也可以计算出那几个斜面的角度

网友:
建模-倒角-抽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