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元求救!一个电机实现两边转动,A轴和B轴不同时转动。

楼主(2019-03-13):
用一个130电机,通过简单的原理,实际:通过正反转,实现2个方向的A轴及B轴不同时转动。
1.正极的时候转动A轴。B轴不旋转
2.负极的时候转动B轴。A轴不旋转。
如图所示。(这个是其它一个方法,现在需要另外的方法)
3. 必须是简单能节省一个电机的费用。如果是复杂的,还不如2个电机。
4. 图片方法可以参考,但原理不能一样。否则是侵权的。
5.方法可以通过微信13178688864 发给我,要是能实际的,奖励1000元。

网友A:
同一轴上装两个相向方向的单向轴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微型单向轴承内径3外径6厚度6,不知道和不适合

网友(点评):
和自行车飞轮一样原理,就是静止一方需要惯性和阻力比较大才平稳

网友:
电机轴上的齿轮做成双联齿轮,双联齿轮通过花键安装在电机轴上,可以滑动;另外还得设计一拨叉,拨动双联齿轮。当双联齿轮与A轴上的齿轮啮合,电机正转,双联齿轮中的另一齿轮与B轴上的齿轮脱开;当需要反转时,用拨叉拨动双联齿轮使的与A轴的齿轮脱开,与B轴的齿轮啮合。

正反转切换时,需要停机还是不停机切换?

网友:
大侠这么诚意,不放走第三方担保,猪八戒之类,这么新的人,如何立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型单向轴承内径3外径6厚度6,不知道和不适合

这个好

网友:
我 觉得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两个单向轴承或者两个棘轮。都可以吧

网友:
不加结构应该难以实现

网友C:
LZ要交代清楚,正转带动A轴,A轴转速多少?反转带动B轴,B轴转速多少?

是连续转动,还是间歇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同一轴上装两个相向方向的单向轴承不就可以了吗

我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机械专业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机械专业的人了

单向轴承反向会锁死吧,没接触过;装两个相向的单向轴承去传动,卡死了吧!求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型单向轴承内径3外径6厚度6,不知道和不适合

这个建议不错

网友(2020-05-14):
引用 网友C:
LZ要交代清楚,正转带动A轴,A轴转速多少?反转带动B轴,B轴转速多少?

是连续转动,还是间歇式?

对啊,对啊,搞累了,要不要休息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