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的FEEDHOLD,就是一个暂停指令,随时可以按下,不会有任何危险?

楼主(2019-03-13):
FANUC的[FEED HOLD],就是一个暂停指令,随时可以按下,不会有任何危险(刀具正在切削除外),

按下[FEED HOLD]后,随时可以继续,只要按下[CYCLE START]即可,

以上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
暂停,顾名思义市暂停加工
1.运动轨迹,就是X,Y,Z轴肯定停止不运动
2.喷水冷却液和吹气,看参数设置要求,可停止
3.主轴转动,看参数设置要求,可停止

网友:
最好是刀具离开工件的时候按,这样不伤刀

网友:
攻丝的时候不能用吧?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13 20:04最好是刀具离开工件的时候按,这样不伤刀
(刀具正在切削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