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家德国公司的产品,可让螺纹避免松动!

楼主(2019-03-13):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工业之中,有一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那就是原本很牢固的螺丝,却因为长时间的震动以后,使得它越来越松而发生安全隐患。

一般的螺母会在长时间的震动后,被震松震飞,就像这样。

不管是螺栓螺母,表面大都是硬的。而机械的重复性的运动,还伴随着剧烈的振动和冲击。原本紧密咬合的螺纹,就会产生微小的缝隙甚至变形,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细微的位移和自旋,于是原本明明拧紧的螺栓就慢慢松动了。

其实,在上紧后螺栓和螺母后,两者还是会有85%的间隙,只有15%的金属接触,当发生振动时,螺栓和螺母会克服这15%金属接触时的摩擦力,最终发生松脱。

为了保证连接安全可靠,对螺丝与螺母连接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松措施。一般来说,解决方法有几种,采用传统的手段来锁固螺纹,例如:

1.规格尺寸要选对,稍微大或者小的螺丝,也许当下能勉强使用,但长久下来,必将发生松动,或者锁死。

2.增大摩擦力的防松方法。这类防松方法是使拧紧的螺纹之间不因外载荷变化而失去压力,因而始终有摩擦阻力防止连接松脱。增大摩擦力的防松方法有安装弹簧垫圈和使用双螺母等。

3.机械性防松。这类防松方法是利用各种止动零件,阻止螺纹与零件的相对转动来实现防松。机械防松较可靠,所以应用较多。常用的机械防松措施有开口销与槽形螺母、止退垫圈与圆螺母、止动垫圈与螺母、申联钢丝等。

4.不能拆的防松方法。利用定位焊、点铆等方法把螺母固定在螺栓或被连接件上,可以把螺钉固定在被连接件上,达到了防松的效果。

不过这些方法的缺点也很明显,比如:

  • 不抗振、容易松脱;
  • 垫片表面发生磨损,导致松弛
  • 垫片的形状和尺寸不一
  • 容易生锈

那么,是否有更简单、方便的故障维修方法?
其实想要解决设备故障,
最重要是要找到故障原因!

虽然造成设备故障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据数据统计,只有30%的故障是突发的,70%的故障都是由漫长的积累而产生的!它们其实是可以被避免的!

如何解决传统维修方法的弊端呢?
乐泰技术专家20年维修秘诀,
一招搞定设备故障!

10分钟直播!

网友:
看乐泰技术专家
是如何的一招搞定设备故障!
如何避免设备意外停机?
如何降低维修成本?

直播地址:
扫描下图中的二维码或点击「乐泰大师班」就可以参与——

乐泰技术专家将为我们分享

1、如何避免设备意外停机
2、降低维修成本新方法
3、提高设备可靠性的具体措施

学习「乐泰大师班」,现在注册还可以免费领取样品一份,用户更享五折限时优惠。

网友A:
哥们,美国施必牢大概10年前就解决了你说的问题了。等等,这是……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美国施必牢大概10年前就解决了你说的问题了。等等,这是……广告?

对于普通螺母,用乐泰的厌氧胶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好像是日本的一公司最先,而且还有专利。

网友:
666.这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