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带状物体等距切断用什么传感器测量长度

楼主(2019-03-13):
宽15mm,厚0.5mm,硬塑料黑色长条,要500mm长切断,误差0.1mm, 长条从挤出机不间断挤出,请教用什么传感器或装置来测量这个不间断送出的长条长度,达到500mm时,进行切断。

网友:
看你是怎么送料的,编码器

网友:
怎么简单怎么来,千万不要变成书呆子

网友:
直线位移传感器?具体原理不太了解,但是我设想用一个传感器固定在塑料的传输路线上某一点,另一个固定在距其500mm尺寸的位置,当零件通过第一点后,系统做一个标记K,然后K点继续行进,直达第二个传感器,此时控制刀切下。当然,这些都是想的零件是直线运动的。

网友:
视觉测量是柔性物体测量的典型代表,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一种测量方式。

网友:
  定长断切精度0.1mm?你真会开玩笑。材料的收缩你能控制在0.1mm。我做挤出产品定长切断五六年了,从未见过这样的要求。成品的长度和产品的收缩率有关,并且和环境温度有关。你即使两端同时切,你要是能量产达到0.1mm的精度,你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网友:
说点我的看法,首先料是不间断挤出,想要定锯切割就不行,要用动锯。定尺动锯,锯与尺之间的距离可调,料顶到尺上,尺与锯跟随料动,此时切割。同步精度问题、震动都会影响精度。要的0.1mm太严格了,这个方法即使能实现,结构也会非常复杂。

网友:
这要看线速度,如果就三五十米的线速度,中间加浮辊储料缓冲,然后加定长裁切,根本就不用闭环的,伸缩性不大的材料0.1mm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