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比选择

楼主(2019-03-13):
选用伺服电机0.4KW,输出扭矩1.3牛米,拖动负载水平运行,每分钟4-5来回。请问用多大减速机比数可以拖动这个负载?新手请指教导轨长度1m

网友A:
  负载?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速度?

负载10公斤,速度每分钟导轨行程4来回也就是说8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10公斤,速度每分钟导轨行程4来回也就是说8米

  不加减速机就可以满足要求的。 还有买现成的模组比较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减速机就可以满足要求的。 还有买现成的模组比较划算。

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