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轴承装配问题

楼主(2019-03-14):
昨天晚上看到装配现场有人给滚珠丝杠两端安装轴承,发现个问题,轴承居然可以直接放进轴承座,一点儿过盈量都没有,滚珠丝杠插进轴承内圈也是,毫不费力就可以放进去,没有过盈量。觉得很奇怪,一般轴承外圈和内圈的配合应该都要有点儿过盈量的吧,我之前的公司,精密点儿的轴承(机床主轴用)都要热胀冷缩装配轴承,精度要求不高的也要要用设备把轴承压进轴承座,或者把轴承敲进滚珠丝岗。一点儿过盈量都没有的轴承安装,会在使用过程中导致回转出现少转的现象吧,导致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A:
这就是很多国产机械不耐用的原因所在。两端同心度没做好,就把间隙放大。

网友:
根据使用情况内外圈公差会不一样,但是一般不会出现内外圈均间隙配合的情况,通常会轴紧孔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很多国产机械不耐用的原因所在。两端同心度没做好,就把间隙放大。

关键买的滚珠丝岗都是THK的,轴承也是TNT的,都是高端品牌的,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买的滚珠丝岗都是THK的,轴承也是TNT的,都是高端品牌的,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我意思是说两端装轴承的孔位不同心

网友:
丝杆安装方式不一样,可能是一边固定一边自由把,末端自由轴向活动可以抵消丝杆热变形

网友:
楼主多虑了。轴承只是支撑旋转作用,丝杆的转速和转的圈数有电机决定。即使丝杆和两端轴承没有过盈量,顶多是丝杆和轴承出行滑动摩擦,影响轴承、丝杆的寿命,或者导致电机负载过大。如果电机功率余量不足,还会烧电机。以上我个人愚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网友:
把轴承压紧,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买的滚珠丝岗都是THK的,轴承也是TNT的,都是高端品牌的,照理来说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

一般都是如你所说,轴承压入轴承座。很小的间隙配合,不会很容易就进入的。
如果真像你所说,就是厂家为了装配偷懒,放大轴承座内孔间隙导致,并且的确影响精度。

网友:
楼主不要想当然,也不要一本老黄历翻到底,你要是自己买过安装过丝杆就知道了,即便是统一品牌的丝杆和轴端安装座安装时也能手动推进去根本不需要压进去。

网友:
想多了,安装完成后,还要安装压盖的,这不是把轴承压紧了吗?轴承与孔的间隙估计是0-0.02之间,双个角轴承配对安装,你说这位置还有什么间隙。

网友(2020-06-02):
这要看你轴承座孔的加工精度了,如果是磨削加工轻轻推进去,问题不大轴承受力就会变热胀大

网友:
如果是因为两端的轴承安装孔之间的同心度没有保证好的话,轴承和安装孔之间再紧密配合或者过盈配合,对丝杠的磨损会比较明显。同时也会加大电机得负载。轻松暗转的轴承安装对轴承的使用寿命影响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