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燃料发热量计算

楼主(2019-03-14):
在看设计手册时,在气体燃料燃烧计算发热量的公式中气体含量前的系数与气体热值约有10倍的关系,
例如:CO,热值12.64,发热量公式中为126.4.,例题中为126.5,含量29.3(此处不知为何将百分号去掉了),
但是为什么呢?它们之间是不对应的吗?是错误还是就应该这样?
另一方面,1M3的CO发热量12.64KJ,1M3的煤气发热量到达5981KJ,有近474倍的差距。。。。。。所以懵懵中
在此向各位前辈、老师、广大社友求助,说说自己的想法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你不清楚可以去看看高中化学书籍
先去了解常温常压下不同气体的差别本质
然后看气体完全燃烧,从化学方面的解释,热量的计算
然后你就该理解了
比如H2和CH4的完全燃烧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你不清楚可以去看看高中化学书籍
先去了解常温常压下不同气体的差别本质
然后看气体完全燃 ...

多谢指点,敬谢。一楼发的是第三版的设计手册内容,我再贴下第二版设计手册的内容。
我也查过Nm3和m3的区别,二、三版的数据单位感觉好随意......
发热量转化到数据公式上,有些理解不透
按我自己的理解是:1Nm3的co完全燃烧发热量12.64KJ,那么含co体积分数30%的煤气中,co提供的发热量是12.64*0.3=3.792KJ
我这么理解是不是正确的..

楼主:
已发现问题,发热量单位错误,应将KJ改MJ.
相差3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