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型

楼主(2019-03-14):
本人初入机械行业,目前遇到一个电机选型的问题,总的来说是“通过负载(P=FV)先选电机功率再设计中间传动件(比如链轮D等)”还是“先确定链轮(直直径D)通过T=F*D/2来选择电机”如下图所示:

链传动

链传动

我的思路是:P=fV(知道重量和速度)-计算减速电机的输出功率P1=p/链轮的传动效率-在P1下选择合适的扭矩和转速-通过扭矩再计算链轮的基圆直径。
不知小弟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P=fV(知道重量和速度)-计算减速电机的输出功率P1=p/链轮的传动效率-在P1下选择合适的扭矩和转速-通过扭矩再计算链轮的基圆直径。  这个过程有2个问题:1、按照工况,应该用个交流电机,P1功率算出来之后还要给个安全系数1.5-2倍,再来选择电机。2、知道电机功率后直接查机械手册可选链轮的型号或者根据V=πdn,计算节圆d选链轮。根据小链轮速度V选择齿数(查机械手册)。考虑转速问题,需要增加减速机,一般工况都是需要的。 交流电机一般不考虑扭矩的问题,如果不放心,按T负载=F*D/2,T电机=9550P/n校核, 电机有减速机需要乘以速比i,这样T电机大于T负载就OK了。

楼主:
|芒果DA发表于 03-14 10:25P=fV(知道重量和速度)-计算减速电机的输出功率P1=p/链轮的传动效率-在P1下选择合适的扭矩和转速-通过扭矩再计算链轮的基圆直径。  这个过程有2个问题:1、按照工况,应该用个交流电机,P1功率算出来之后还要给个安全系数1.5-2倍,再来选择电机。2、知道电机功率后直接查机械手册可选链轮的型号或者根据V=πdn,计算节圆d选链轮。根据小链轮速度V选择齿数(查机械手册)。考虑转速问题,需要增加减速机,一般工况都是需要的。 交流电机一般不考虑扭矩的问题,如果不放心,按T负载=F*D/2,T电机=9550P/n校核, 电机有减速机需要乘以速比i,这样T电机大于T负载就OK了。

主要是在纠结是先选好电机还是先设计链轮再选择电机的问题,现在思路清晰,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