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型螺纹与普通螺纹哪个受轴向拉力比较好?

楼主(2019-03-14):
比如Tr36×6的和M36的螺纹哪个能承受轴向的拉力比较大?为什么?

网友:
M36标准牙距是4,三角牙,Tr36×6梯形螺纹公称径为36,导程为14,螺距为6。一般都是梯形轴向受力好。不要问为什么。, ?/ T' ?% l: o/ o- \

网友:
Tr36×6。

网友:
牙形角越小轴向拉力越好,梯形螺纹牙形角接近0,当然比普通螺纹抗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