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9-03-14):
图上的描述,我不是很明白。感觉都一样。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个人理解:对于需考虑磨损产生的误差的结构,要合理配置磨损件的位置,结构是个回转结构,图一位置磨损量是相加的关系,图二更改位置后磨损量就变成了差值,明显比图一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对于需考虑磨损产生的误差的结构,要合理配置磨损件的位置,结构是个回转结构,图一位置磨损量是 ...

嗯嗯,可是我还是看不错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可是我还是看不错区别

看不出区别

网友A:
下侧凸轮位置不一样,他的磨损会对滑块的影响你模拟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侧凸轮位置不一样,他的磨损会对滑块的影响你模拟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我画个图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