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油口力很小

楼主(2019-03-14):
红色为吸油管,出油口力很小,本应该21MPa,但实际出油还不如自来水。目前分析是吸油管太高了。

各位大神先分析了看看,等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亲调压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连接到阀板上,把出油口管子松开了。现在调试好了,就是吸油管太高了。

网友:
这个高度对于出口21MPA的压力来说可以无视,是不是管子太粗了,有压力也泄掉了,重新合适下泵工作流量和出口压力(压力表)

网友(点评):
现在调试好了,就是吸油管太高了。

网友:
进油口压力是不是没调?

网友:
这是个好楼主,解决问题后还能把问题原因说出来。。。很多解决问题时来问,解决好后也不跟大伙说。。。

网友:
与油管高低没关系,看是哪里堵了。

网友:
吸油管尽快选口径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