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角气缸压块可以偏移一段距离压紧么

楼主(2019-03-14):
查看亚德客手册只是说不能承受径向力,没说这样可不可以,也不知道这样用法是否合适

网友:
要看你的受力是多大

网友:
转角缸只是臂长有限制,长度不能超过规定,你这看看压紧点与活塞杆中心的距离是否超过臂长的限制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
偏移15个以内问题不大

网友:
这样也会产生径向力,选个可以承受径向力的气缸就好了

网友:
没问题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