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型号规格螺钉?

楼主(2019-03-14):
如题

网友:
六角的拧秃了吧。。

网友A:
细节模糊看不清,
标准是下面两个中的任一个,
规格量一量就知道了,
等级在圆柱头上有标
GB/T 70.1   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GB/T 2671.2   内六角花形圆柱头螺钉

网友B:
不像是70.1的,主要螺尾有一段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70.1的,主要螺尾有一段圆柱。

是这样的,有定位凹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节模糊看不清,
标准是下面两个中的任一个,
规格量一量就知道了,

规格知道,只是想是到这是什么类型的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拧秃了?????

又拍了一张清晰的看下

楼主:
这个清晰

网友:
目测为短头内六角螺栓.上图是镀锌8.8级,再量个丝牙长度就行了。“短头内六角螺丝”是指头部比标准的短一点。

楼主:
原来叫这个名。。。。苦苦寻觅,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内六角中心低圆柱头螺钉  8.8级
标准DIN 6912

网友:
内六角薄头半牙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