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一个齿轮如何获取他的参数

楼主(2019-03-14):
新人:拿到一个齿轮实物,想在sw上画出来,但是不确定其参数,怎么才能获取他的参数呢

网友:
那么得知道它的齿数 模数 全齿高和压力角等等吧?
然后查 机械设计手册关于齿轮的部分然后再计算相应的参数

网友:
齿轮这东西得先测   先算  然后再画吧

网友:
齿轮测绘啊,看什么齿轮,测量齿顶圆,齿间距什么的

网友A:
先测量,特别注意变位系数。可以找手册
当然先要有工具,如果齿轮量具没有,就把它拓下来,然后打上坐标线,反复测算,这时弄准可不容易。最好是一对齿轮全都在
接下来就是计算了,必须要有手册,否则谁也背不下来那么多公式

齿轮的独立参数并不多
齿数---很容易数出来,整数,后面的可不容易了
模数
压力角
变位系数
齿顶高系数
顶隙系数
螺旋角
还有一个,就是加工齿轮刀具的参数,圆角半径
虽然说,这些都有标准可查,切记,它们都是变量,而且变位系数是连续变量。压力角也不一定非的是20°
除了这些独立变量外,还有数以百计的变量参数,测量计算中会用到的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特别注意变位系数。可以找手册
当然先要有工具,如果齿轮量具没有,就把它拓下来,然后打上坐标线 ...

话说层主有做过偏心齿轮结构的案子么

网友(点评):
那应该算是非圆齿轮了吧,没有

网友:
确定模数m 由d=mz 就可以知道 m其实就是 齿距 然后用游标卡尺去测齿距;
再测齿距:
一个凹下去 和一个突出来 算一个 齿距 ;测得时候 要测分度园那个位置 也就是说 在齿顶圆和齿根圆的中间,测出来把数据记下来,在标准齿轮的m的值对比 看接近那个 就是那个值,一半从肉眼看出要测得齿轮不是很明显磨损的,应该和接近那个表上的m的值。
第二 数齿数,得出 z的值

网友:
如果是常规齿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