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推力和调整要点

楼主(2019-03-14):
今天小徒弟问我,气缸节流阀的选用,如何调节的问题,为此我找了有关资料,共同学习解说了一遍。
气缸推力效率μ的决定方法和节流阀的调整。
(1)气缸的推力计算
A.气缸的推力可以根据帕斯卡原理,用下列表达式计算。
    气缸的(理论)推力(F)=活塞的受压面积(A)x使用压力(P)

B.实际上,由于气缸内的部件之间的滑动阻力和连接驱动部件的摩擦阻力,它低于通过计算得到的推力。 这个效率是气缸推力效率:μ
   实际的气缸推力=活塞的受压面积(A)x使用压力(P)x气缸的推力效率(μ)

(2)和推力调整的关系
A.根据气缸的活塞的内部构造,活塞前进时和后退时受压面积是不同的。后退时的受压面积,减小了活塞杆的横截面积,所以推力也变小了。(参照【图1】)。

B.由于前进时和后退时受压面积的不同产生的压力差通过节流阀调整来弥补。在往复运动时前进和后退的动作状态差异较小的时候,节流阀的调整是个关键点。

(3)气缸的推力效率:μ的选择方法
A.气缸推力效率:μ用下式来定义。

B.气缸推力效率:μ随着气缸运动状态而变化。以下数值为目标值。(参考【图2】)

C.气缸的动作模式如(【图3】)所示,有加速区域、等速区域、减速区域三种模式,加速·减速区域不能获得动作稳定性。停止位置需要精确时,使用等速区域范围内。

网友:
记得是有个负载率的说法吧,应该就是这个效率

网友:
静负载不大于理论出力的70%,速度越高负载率越低。

楼主:
|制造商发表于 03-14 13:33静负载不大于理论出力的70%,速度越高负载率越低。
补充的很好!

楼主:
|bozidan发表于 03-14 13:06记得是有个负载率的说法吧,应该就是这个效率
也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举个使用等速区来获取位置精度的例子

网友(2021-01-19):
查资料看到您的帖子,我这也使用气缸冲压,不过使冲压成型。我发现气缸最后在减速区域开始冲压成型,这样会不会导致气压减弱和最后成型的位置都不一样呢。

网友:
但是如果用等速区来限位,只能是硬限位呢,我这气缸63缸径,0.7mpa压力, 用硬限位的话,气缸会不会把限位块顶位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