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廓重叠干涉的计算,萌新想问问大神

楼主(2019-03-14):
公式中 invαa1-invαw  量数值相减  是直接用还是转换角度
如果转换角度  怎么转换角度
我现在不知道  渐开线函数表格里的值  到底是什么  是数值还是一个弧度值

楼主:
有人在吗??/?

网友A:
渐开线函数计算用弧度,
查表的话,可能是用角度,表格一定是交代清楚的
自己算(编程),则肯定是用弧度啊!渐开线函数=正切函数值-弧度值。看看最基本的齿轮书籍就知道了

弧度转换成角度,很简单,乘pi(3.14159),除180。
角度变弧度,乘180,除3.14159
忘了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函数计算用弧度,
查表的话,可能是用角度,表格一定是交代清楚的
自己算(编程),则肯定是用弧度 ...

我现在 求出invα1-invαw 的数值是0.0882222  然后 公式上写【θ-(invα1-invαw )】
我θ 是一个角度啊  我角度 -0.088222 吗 ??? 难道是这样???
总觉得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函数计算用弧度,
查表的话,可能是用角度,表格一定是交代清楚的
自己算(编程),则肯定是用弧度 ...

你说的 角度转弧度  公式我都知道   就是不知道  我查表得来的 invα 0.0****** 是弧度吗????

网友:
计算机语言,三角函数带进去的是弧度
【θ-(invα1-invαw )】,还是要化成弧度
而inv是渐开线函数,所以计算得到是函数值,既不是角度也不是弧度
看1楼图,好像是内啮合的计算公式。这就比较麻烦了。不管怎么样,计算余弦函数值,带进去的应该是弧度。也就是都该化成弧度。
最好仔细看书,书中应该有实际算例,看看单位是什么

网友A:
你可能有一个误区:角度和数值之间怎么可以相减
这个你要从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过程看,有些时候就是把中间的一部分内容抽出来,这样便于编制成表格或者曲线,在手工计算条件下,方便大家查表,免于计算。
但是,这样做并不影响整个计算过程合理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有一个误区:角度和数值之间怎么可以相减
这个你要从公式怎么推导出来的过程看,有些时候就是把中间 ...

目前我的cos (一大堆) 值是0.656951109
可以求出来arccos0.656951109  是49度
说明θ-(invα1-invαw) 是49 度
现在想求θ度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的cos (一大堆) 值是0.656951109
可以求出来arccos0.656951109  是49度
说明θ-(invα1-invα ...

θ-(invα1-invαw) 是49 度
那么49°是怎么算出来的?难道不是θ角、α1小齿轮的压力角、αw啮合角都是已知?如果是,直接将θ角转换为角度,这时的θ角是弧度
如果不是,那你把49°转为弧度;根据α1小齿轮的压力角、αw啮合角,把渐开线函数值算出来;再把θ角的弧度值算出来;最后,算出θ角的角度值

网友B:
感觉复杂,是否可以通过数模模拟,从而减小工作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复杂,是否可以通过数模模拟,从而减小工作量!

其实,这里涉及的只是三角函数和渐开线函数,是基本的概念
至于计算,是可以简化的。就是去查三角函数表和渐开线函数表
齿轮计算,公式之多大概没什么人能记得全,只有靠查手册了
问题是,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中,有时候查表并不方便,所以把一些表(如渐开线函数表)变成计算机程序,这样一来就需要一些概念十分清楚,不然怎么转化成程序
进一步,计算机计算多为数值计算,误差也是允许的。于是又有了问题,虽然可以把精确的计算公式交给计算机完成,可是这样一来,计算时间太长,人可能无法忍受。所以还要对复杂的计算公式做工作,把特定的一些精确计算,转化成简单的数据拟合曲线(这大概就是你说的模拟),而这曲线是用解析式给出的。恰恰在齿轮计算中,复杂的计算实在太多了。比如选变位系数的电子封闭图、齿轮强度计算中载荷修正系数(Kv)、齿根强度计算中齿形系数,等等。无比麻烦。所以做成数据拟合曲线,计算就简单多了,也快多了。但是,概念必须特别清楚。
想简单,就需要付出代价。
齿轮计算,即便是机械系毕业的,也头痛啊!绝非戏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复杂,是否可以通过数模模拟,从而减小工作量!

谢谢  我已经找到资料 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里涉及的只是三角函数和渐开线函数,是基本的概念
至于计算,是可以简化的。就是去查三角函数表 ...

体会到了你所说的无比麻烦
真心的 麻烦  好几天了
我也已经理解了  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体会到了你所说的无比麻烦
真心的 麻烦  好几天了
我也已经理解了  谢谢你

我觉得内啮合比较好的书
    朱景梓、张展 写的内啮合齿轮传动。
    汪萍 写的插齿变位系数封闭图
作者的名字肯定对,书名不一定对。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估计你遇到的是内啮合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问题,这两本书写的好。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网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内啮合比较好的书
    朱景梓、张展 写的内啮合齿轮传动。
    汪萍 写的插齿变位系数封闭图

亲 我看了 88年的一本老书  上面很详细说明了  渐开线函数 invα=tanα-α这个公式的推到由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 我看了 88年的一本老书  上面很详细说明了  渐开线函数 invα=tanα-α这个公式的推到由来

哎,如果是从这里开始,那齿轮的准确设计及其计算,可是千难万难
内啮合要比外啮合难不少,即便可以熟练计算外啮合,不见得难算的了内啮合

如果学的都忘了,《齿轮机构设计与应用》李华敏,很新,下载也方便。就是讲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等,基本不涉及强度等
推荐的几本书有个特点,错误比较少,包括印刷错误等。齿轮方面的书籍、文章中错误,达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说文章篇篇有错可能是过分了,但没错的是凤毛麟角,甚至GB国家标准里都有印刷错误
朱景梓、李华敏、吴序堂等教授的书,错误少或者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如果是从这里开始,那齿轮的准确设计及其计算,可是千难万难
内啮合要比外啮合难不少,即便可以熟练 ...

我到级数了  咱家 加好友  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