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内有接缝,是无缝钢管吗?

楼主(2019-03-14):
管内有接缝,是无缝钢管吗?

网友:
无缝钢管是无缝挤压的,当然没有缝。

网友:
这不是无缝钢管,是不是卷制,焊接的?

网友:
这是直缝管,带钢卷经过辊调整后高频焊接然后刮疤剪切制成的

网友:
无缝钢管是用实心管坯经穿孔后轧制的,按生产方法不同可分为热轧管、冷轧管、冷拔管、挤压管等。直缝管是焊接钢管的一种,指焊缝与钢管纵向平行的钢管。直缝管是通过高频焊接机组将一定规格的长条形钢带卷制并采用直缝焊接而成。

网友:
焊管。不适合高压环境 使用

网友:
这是焊出来的钢管,谈不上无缝,有专门的设备焊接的

楼主:
买材料的说无缝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 无缝管拉管时拉的印??????

网友:
无缝管主要有热轧管、冷轧管、冷拔管、挤压管。一体成型的才算是无缝。。。

网友:
站里好像就有视频,无缝钢管的制作过程。先是轧出实心管,然后用一根顶针硬挤贯穿全管,这才是无缝钢管。

网友:
好多薄壁不锈钢管都是这样的,卷制焊接,低压用还行,如水管等

网友:
有焊缝肯定不是无缝的钢管,

网友:
这就是假无缝钢管  焊管剔除内焊缝  还是在拔机上装一把道具  钢管落过去  内焊缝就没有缆

网友(2019-08-27):
很明显是高频焊管

网友(2020-02-09):
这么明显的焊缝,是焊管

网友(2021-03-24):
这是焊管做了无缝化处理,不是无缝管。

网友(2021-07-30):
这是焊管。焊缝及疤处理不好,高压环境会裂开的。

网友:
这当然是焊管 外面的焊接痕迹被磨平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