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一个摆臂先平推出去,然后做0°到90°旋转运动?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9-03-14):
先平推出去,然后向上翻转

先平推出去,然后向上翻转

网友:
伸摆气缸

楼主:
不太懂,有图片示意一下吗?

网友:
摆动气缸

楼主:
能不能通过连杆驱动来实现?

网友A:
摆动气缸  能摆动了  那怎么把轴直线推出去  摆动气缸也可以走直线  然后旋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动气缸  能摆动了  那怎么把轴直线推出去  摆动气缸也可以走直线  然后旋转吗

这个就是伸摆气缸,但是我这个机构要求只能有一个动力输出端,只通过控制这个动力输出,就可以完成机构两个阶段性运动,求大神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伸摆气缸,但是我这个机构要求只能有一个动力输出端,只通过控制这个动力输出,就可以完成机构两 ...

我去  你这个厉害了 。。。。。

网友A:
我查了   你用齿条和蜗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   你用齿条和蜗杆呢

大神,具体点啊,蜗杆放哪里?磁条放哪里啊?

网友B:
回转夹紧气缸结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转夹紧气缸结构可以参考

有没有连杆机构的方案,最好不是气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具体点啊,蜗杆放哪里?磁条放哪里啊?

不对啊  我还想误导你了   齿条和蜗杆 能传动吗?》???我真实新人 刚入行一年

网友(点评):
历害了。听语气你像老手啊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

确实想法hen机智但是这种情况的只适合低速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想法hen机智但是这种情况的只适合低速旋转

谢谢,哈哈哈,具体看情况,这里楼主说的0-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样行不行

高手,这是高手呀,但是我这个旋转的时候不能有轴向的运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手,这是高手呀,但是我这个旋转的时候不能有轴向的运动

再试试这样行不

网友D:
这个动作很像旋转下压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试试这样行不

多谢大神,今天早上才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动作很像旋转下压气缸。。。

大神,你有旋转下压气缸的三维图没?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