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线同步带传动询问

楼主(2019-03-14):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在滚筒线上很经常能看到滚筒线用链轮或者同步带轮串联的结构。
如果用的是同步带轮的话,在不外加惰轮张紧下,如何安装同步带以及保证同步带处于张紧状态呢?

网友A:
如图所示三个轮子
先把皮带装上同步轮,三个轮子同时安装
家里有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我就是这样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三个轮子
先把皮带装上同步轮,三个轮子同时安装
家里有个案子也有这样的.我就是这样装的

嗯,确实可以这样安装。那么如果有某根同步带断掉了,该如何更换呢?是不是只能把长同步带轮拆成两个同步带轮了?

网友B:
查一下国家标准,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带长的公差,0.5%的变动。同一批次或许相差无几,不同批次,要么松,要么紧。

网友:
结构难道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国家标准,你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带长的公差,0.5%的变动。同一批次或许相差无几,不同批次,要么松 ...

嗯,但由于同步带轮外缘一般都是带导向法兰的,如果买的同步带长度刚好的话,到时候会很难套上去,更换维修也很不方便,像图示(日本设备)使用的一个长同步带轮上套两个同步带更是如此,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点评):
楼主,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两滚筒间距怎么算才是ok的,我这也有个像这种的结构,谢谢

网友:
主要是它这种结构两个带轮之间距离不大,而且整体精度又比较高,所以不怕带送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