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O怎样将装配图转成STEP格式?

楼主(2019-03-14):
这个问题是社区热心人说转成STEP格式比较好,结果出现了新问题,转成STEP格式后,用SW打开要就是一片空白,要就是崩溃,不知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已经试过了,可以打开模型图,不能打开装配图,用的就是SW20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可以打开模型图,不能打开装配图,用的就是SW2016

creo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eo版本?

PTC Creo Parametric3.0

网友:
引用 楼主:
PTC Creo Parametric3.0

将文件路径改成全英文试试!

网友(2019-04-23):
不直接打开,CREO也可以直接转SW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