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M是什么工艺?

楼主(2019-03-14):
请教各位大神,NCVM是什么工艺?谢谢~

网友:
求你百度下吧

网友:
听客户说过,不过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9-04-28):
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工作中同事分享的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不导电真空电镀,现在基本算是比较没落了

1.流程   素材(塑胶,非金属,如果是金属,那么不导电就没有意义了),--喷UV底涂----镀金属层(一般是金属铟,通过特殊工艺,形成金属光泽,但是这层金属不导电)---喷UV颜色层,

2.这个工艺其实价值不大,所谓的金属效果其实一般,技术基本全部在UV涂料以及喷涂工艺上,现在基本已经应用很少了,至少我见到的是这样

业界我知道的最厉害的公司应该叫希比希,算是业界很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