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机械延时机构

楼主(2019-03-14):
凸轮,连杆,齿轮等机械机构都是瞬间动作的。这边输入一个动作,那边立即反应。有没有像延时开关一类的机构呢,这里输入了,迟滞一下才动作。寻求一款纯机械的延时机构,不可以使用电。

网友A:
凸轮机构就能实现,在延时行程设计成凸轮推杆在一段等径的轨迹运动。

网友B:
凸轮或者其它间歇运动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轮机构就能实现,在延时行程设计成凸轮推杆在一段等径的轨迹运动。

不可以,我要的是输入停止,过一会儿才有输出。凸轮一旦停止转动,就不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凸轮或者其它间歇运动机构!

这些都要连续转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可以,我要的是输入停止,过一会儿才有输出。凸轮一旦停止转动,就不会有输出。

可以这样类比一下,LZ你扣动扳机,扳机已经静止了,子弹还在飞,飞行N久之后击中目标。这也是一种延时输出。

不是你理解的,输入机构停止了,所有机构全部静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这样类比一下,LZ你扣动扳机,扳机已经静止了,子弹还在飞,飞行N久之后击中目标。这也是一种延时输 ...

延时开关,这里按一下,过几秒钟电路才会动作。可以理解为,输入停止,输出滞后动作。既然电可以,机械肯定也可以。一定存在这样的机构,输入停止后,过一段时间才有输出。

网友(点评):
机械需要蓄能;上发条吧。

网友(点评):
给楼主 配一台永动机 作为能源

楼主:
你说的对

网友:
槽轮间歇运动

网友:
机械定时器,比如风扇定时器,扭到几分钟就几分钟后动作

网友:
扭簧?好像闹钟

网友D:
很简单啊,一根带有弹簧的杆子,先把弹簧压缩,用气缸给杆子固定;然后气缸解除固定,杆子被弹簧力弹出,由于杆子与目标物体之间有一定距离,所以经过一定时间后目标物体才会有移动----------完全符合楼主要求
不过我要补充一下,电气延时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有了个信号输入后,它不是在等,而是在不停的计数/计时,一直到特定的时间--------这种东西换到机构上面,和用电机带凸轮有什么差别吗?--------换句话说,电气你给了他个输入,然后立马设备断电,你让他延时输出啊,直接停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啊,一根带有弹簧的杆子,先把弹簧压缩,用气缸给杆子固定;然后气缸解除固定,杆子被弹簧力弹出,由 ...

不知道你说的跟7#有什么区别

网友:
比如多米诺骨牌

网友(点评):
要多次触发,不好恢复。看来还是发条比较简单,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跟7#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有什么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说的跟7#有什么区别

我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表面它对电气程序方面的逻辑原理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没有什么概念,我用比较通俗的语言简单解释了下
然后再告诉他相似的机构方面东西
至于你说的我和7楼的区别
第一,我并没有怎么看其他大侠言论,我还真没注意7号,要是你不说的话
第二,你问我区别,军用品和工业用品的区别;换句话说,就是世界上同一个原理,会有很多个不同的产品,难道在你看来这些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最简单的就是利用杠杆原理做的一切东西,难道在你眼里都是一模一样的吗?从检测表到省力机构,以及其他东西

网友:
发条 加凸轮组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再告诉你有什么区别楼主问出这样的问题,表面它对电气程序方面的逻辑原理并没有一个简单的了解,没有什 ...

呵呵嚯

网友:
可以参考下多米诺骨牌效应。

网友:
楼主气动看过?

网友:
前面有人说的凸轮类就对

网友(2020-08-30):
纯机械延时机构只知道电器方面的,有机械定时开关(钟表原理),还有电磁阻尼,空气阻尼等时间继电器.这些虽然是控制一个开关触点,但确是纯

机械式的动作,就看自己怎样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