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加工

楼主(2019-03-14):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图片所示铝型材是挤出成型还是采用加工的方式呢?个人是倾向于挤出成型,但不敢确定,请各位大佬指点,谢谢。
长138mm  宽 125mm  高34mm

网友A:
机械加工是不太好做,想降低成本还是要挤出成型来做吧

网友B:
显然挤出。

网友C:
你要只有几件的话就别搞这么复杂。

网友:
型材挤压

网友D:
零件加工费差不多能做一付挤压模具了

网友E:
关键加工后的强度不知道能不能够用

网友:
明显挤压成型

网友F:
铣床能搞定,量小就机加工,量大挤压成本低。

网友G:
挤压成型

网友H:
看量,多于20件的话,机加的费用就差不多够开个挤压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是不太好做,想降低成本还是要挤出成型来做吧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挤出。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只有几件的话就别搞这么复杂。

不止几件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件加工费差不多能做一付挤压模具了

谢谢指点,挤出成型的模具比较便宜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床能搞定,量小就机加工,量大挤压成本低。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挤压成型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量,多于20件的话,机加的费用就差不多够开个挤压模

那看来挤压模相比其他模具要便宜,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加工后的强度不知道能不能够用

机加应该只是样件吧?做样阶段强度不够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这种明显要挤压好

网友:
只要几件的话, 可以线割,,, 量大的开模,挤压

网友:
这个看量吧,量多肯定挤压更合算

网友:
挤出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