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振动的量级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14):
客户给的振动试验标准是10~2000Hz,5g。
请问是什么意思,根据这个能做试验吗?

网友A:
5G,表示五倍的过载(几个G,就是按照试验物体的加速度计算的。在重力作用下,物体承受1G的力量)
10---2000hz,是在这个频段中
意思是按照随机频率,在10---2000hz频段里,以5倍过载,振动试验台加载
一般,振动试验等级是按照振动强度来的。5G振动还是在低频,强度还算可以
这些都有标准,比如电子设备例行试验规范里有规定

网友:
太高深 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表示五倍的过载(几个G,就是按照试验物体的加速度计算的。在重力作用下,物体承受1G的力量)
10---20 ...

谢谢大侠的解答,这个零件是用在车上的,5G是属于低频吗,PSD和这个5G有什么关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解答,这个零件是用在车上的,5G是属于低频吗,PSD和这个5G有什么关系啊?

5G是过载(振动强度),10--1000hz是频率
PSD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频率,之前我做振动的分析时研究过,可以换算成重力,G=9.8*5

网友(点评):
频率和过载可以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G,表示五倍的过载(几个G,就是按照试验物体的加速度计算的。在重力作用下,物体承受1G的力量)
10---20 ...

大概理解了,我又找到一篇文章,解释的很细如何理解随机振动的功率谱密度? - J Pan的文章 - 知乎

网友(点评):
大概是这个意思。振动试验强度等级一般是按照白噪声平均,设计出来的。

网友(2019-05-21):
又学到一个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