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和气管的移动除了用坦克链之外,还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9-03-14):
今天面试被问到了:比如一个机构要从a点移动到b点,电线的一头是固定,一头跟着机构移动,除了用坦克链可以实现,还有其他方法吗?
最近找工作感觉面试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呢。

网友:
螺旋电线,类似固定电话用的

网友:
看看车间移动行车的滑线滑轨,移动行车移动时,电机电缆随着跑。

网友:
第一想法与二楼相同,螺旋绕线,适宜移动距离不大的场合

网友:
可以使用类似于风枪气管那种螺旋绕线

网友:
1、楼上大侠们提到的螺旋电线
2、电压合适,没有防爆要求的可以用电刷
3、低功率的可以考虑定向无线传输
4、安全电压可以考虑用机架做媒介
5、超低功率的可以选择手风琴排线
……

网友:
吸尘器的电线怎么收的  总见过吧

网友:
还有风琴式防护罩也是这样的运动方式。

网友:
在上海慕尼黑电子展上,韩国有个产品,像是消防水带,气管,电线可以封装在里面,两端留电线或气管接口,需要定制,比较麻烦,但是好像适合半导体行业,不掉渣。材料像聚合物。没有照片,那是2017年的事了

网友:
类似于洗车店那种卷水管,气管的,应该叫水鼓,气鼓,靠螺旋弹簧回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