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模组怎样选型?求教

楼主(2019-03-14):
有没有哪位大佬能分享下线性模组的选型,最好是实例,再次感谢了,也可以发我邮箱:1014768205@qq.com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先确定线性模组搬运的负载是多少?模组的行程是多少?运动精度是否有要求?等等,选择模组时需要满足你的这些技术参数,有些参数还需要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
选择大牌牌子,一般样本里边有详细的选型计算方法。

网友B:
确定负载,行程,移动速度,精度,安装方式等,可以联系我给你推荐规格,VX18321692610。   我们生产直线模组的厂家,社友采购给9折,地址在昆山花桥。

网友(点评):
先砍价,砍得让你不能再降了,我再亮出社友身份。九折!嘿嘿!

网友(点评):
既然是社友,厚道点,毕竟大家都得赚钱吃饭!先把你的微信号收藏,需要的时候联系你!质量要有保障哟!

网友(点评):
嗯,质量必须保证。可提供铝型材底座,底座加工,直线模组所需的零件和直线模组成品。丝杆和导轨可指定品牌。

网友C:
台湾SATA模组,大品牌质量保证,价格优。。欢迎询价。QQ:1013795740

网友:
1.我们要确认我们需要运行的载荷和速度.

2.计算加速度所需最大推力以及最小推力.

3.计算需要最大推力时转换到电机轴端的额定推力.

4.对比电机转矩参数,选择和计算结果对应的功率的电机。

网友:
找样本,样本中相关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要求先确定线性模组搬运的负载是多少?模组的行程是多少?运动精度是否有要求?等等,选择模组时需 ...

新手,初次驾到,很多不是很懂,所以想看看大哥们有没有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学习学习

网友:
考虑支撑,导向,驱动和密封。了解您的精度,可重复性,负载和环境要求。
可以去CCM直线模组官网看看,里面有很多实例应用可供参考。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B:
确定负载,行程,移动速度,精度,安装方式等,可以联系我给你推荐规格,VX18321692610。   我们生产直线模 ...

有样本吗?什么厂家?QQ:26863697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湾SATA模组,大品牌质量保证,价格优。。欢迎询价。QQ:1013795740

能不能发个样本,需要有选型资料

网友(2021-09-09):
邮箱发我,给你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