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求助专家:变径结构是否有最优化设计方案?中文书没有查到

楼主(2019-03-14):
变径时大家往往使用R角化解应力集中。我的问题是,R角肯定不最优化的设计。哪位知道在承受弯矩时,在距离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变径在受到重复弯矩的条件下,疲劳性能最佳。

中文书中没有什么线索,在Peterson's stress concentration factors 查到一些线索。但是不知道哪个优化方案最好。是否有经过计算优化,获得广泛承认的最佳设计?

外文书上的引用文献多是几十年前的德文文献,既找不到文献,也不懂德文。实在解决不了。请大家指导。(我不是学工科的,是医生,在设计一个医疗器械。谢谢大家。)

网友:
不会机械设计的工程师不是个好医生

网友A: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医生都来抢饭碗了吗?握手术刀不好吗

网友B:
要不用加强筋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情况,能发些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一个变径的棒状结构,棒的两端受到重复弯矩。如何增加变径部位的疲劳性能。
这两天请人有限元分析,弯矩下R角和椭圆角应力最大部位都在变径结束处。而根据优化曲线得出的最大应力在变径的中部。但是优化曲线的最大应力超过了R角和椭圆角。虽然应力集中部位转到了粗的地方,可是最大应力却加大了。这种设计到底会对疲劳性能产生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用加强筋来解决这个问题?

棒状结构(大径9mm,小径5.5mm),变径部分长6mm,距离有限,用加强筋不好加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问题的具体情况,能发些示意图?

已经更新信息。请指导。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信息。请指导。谢谢

如果你对于上下位移要求不高,你可以试试在应用力集中处挖圆弧槽,减少棒结构的弹性模量.
可以参考测量力或位移仪器的铝块设计.

网友D:
建议描述出完整结构,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只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变径的棒状结构,棒的两端受到重复弯矩。如何增加变径部位的疲劳性能。
这两天请人有限元分析,弯 ...

力学毕业后就没算过了,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根据材料力学公式计算的简单的弯曲正应力,像这种集中应力好像弹性力学有专门的研究
说几点:1.L必须要远大于直径,好像至少是5倍吧;2.载荷最值、频率,载荷与时间的函数关系、材料、表面喷丸对疲劳性能都有影响;这些好像都有公式,我学得太水;3.如果只是单纯的受弯,矩形截面要比圆形截面好

网友:
做有限元分析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对于上下位移要求不高,你可以试试在应用力集中处挖圆弧槽,减少棒结构的弹性模量.
可以参考测量 ...

粗棒为空心(套筒结构)不能挖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描述出完整结构,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向不只一个。

别的地方都限定死了。只有优化局部结构和换材料两条路了。用钴铬钼已经在力学上没问题了。但是存在生物学上的难点。还要用不锈钢材料,在局部结构优化上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学毕业后就没算过了,不知道对不对,这是根据材料力学公式计算的简单的弯曲正应力,像这种集中应力好像 ...

您看看这个曲线。

网友:
感觉的话还是用ansys仿一下好点。

网友:
应力集中指物体中应力局部增高的现象,一般出现在物体形状急剧变化的地方,如缺口、孔洞、沟槽以及有刚性约束处。

什么才算物体形状急剧变化? 好好体会。

如果右一个倒角, 在起点 终点 都相切呢? 并且 该曲线的 1阶导数 连续呢?怎么构造这个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的地方都限定死了。只有优化局部结构和换材料两条路了。用钴铬钼已经在力学上没问题了。但是存在生物学 ...

电镀不锈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看这个曲线。

你提的那本书,我大概看了下,没有提到这种复杂曲线过渡的,里面只提到两端R,中间直线过渡的形状;
你这里提到的公式是针对Axial Loading(轴向力)的情况,不是你说的弯矩,而且前几章都是针对薄板,

图1

图1

图2

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