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答一个考生的问题!急

楼主(2019-03-14):
分析图所示的某机床主传动系统,写出传动路线表达式;分析主轴的传动级数;计算主轴的最高、最低转速。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传动路线的表达式怎么写,为什么我一写就对不上顺序,我知道只要把传动路线列出来就能计算转速。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A:
左边:  电机驱动φ90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驱动轴1,轴1上的齿轮36与轴2上的齿数为22的齿轮啮合,齿数为22
的齿轮与轴3上齿数为45的齿轮啮合,驱动轴3旋转;
轴3转动带动φ178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带动皮带轮φ200,驱动轴4旋转,轴4上齿数为27的齿轮与轴5上齿数为63的齿轮啮合驱动花键轴5旋转,花键轴5上齿数为17的齿轮与轴6上齿数为58的固定齿轮啮合驱动主轴6旋转。这是其中一条传动路线。
通过不同齿轮啮合还有其他传动路线,自己学着写出传动路线,转速比也就能计算出来。注意,轴6上还有一个电磁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  电机驱动φ90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驱动轴1,轴1上的齿轮36与轴2上的齿数为22的齿轮啮合,齿数为22 ...

谢谢大哥,但是我还是想请教一下,其他路线是如何列出来的,这条线路我能看懂,但是其他线路 我就不会列了,我不知道哪个接应哪个,或者能添加个VX吗,有偿问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  电机驱动φ90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驱动轴1,轴1上的齿轮36与轴2上的齿数为22的齿轮啮合,齿数为22 ...

麻烦大佬在 讲一下别的线路是怎么互相连接上的,哪个对哪个,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大佬在 讲一下别的线路是怎么互相连接上的,哪个对哪个,谢谢了

还是左边的图:电机驱动φ90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驱动轴1,轴1是个花键轴,上面的齿数为36,上的齿轮26,36,17是个三联齿轮。当三联齿轮通过拨叉或者换挡机构滑移到与轴2上的齿数为42的齿轮啮合,此时,轴2旋转;再通过拨叉或者换挡机构拨动轴3上的三联齿轮(齿数为30,45,26),使齿数为26的齿轮与轴2上的齿数为42的齿轮啮合,此时,轴3旋转。
轴3转动带动φ178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带动皮带轮φ200,驱动轴4旋转,轴4上齿数为27的齿轮与轴5上齿数为63的齿轮啮合驱动花键轴5旋转,花键轴5上齿数为17的齿轮与轴6上齿数为58的固定齿轮啮合驱动主轴6旋转。

网友B:
这道题,一把透明的格尺就能搞定了

网友:
同意7楼,要是感觉图小看不清楚,建议放大2倍,这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道题,一把透明的格尺就能搞定了

为什么是透明的格尺

网友(点评):
因为不透明的遮挡视线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透明的格尺

呃 透明尺的作用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左边的图:电机驱动φ90的皮带轮,通过皮带传动驱动轴1,轴1是个花键轴,上面的齿数为36,上的齿轮26,3 ...

你错了,显然轴2是换挡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