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镀铬光轴切断后,如何防锈?

楼主(2019-03-14):
防锈期2-3年就行

网友A:
什么样的使用环境?潮湿?酸性环境,碱性环境等强腐蚀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使用环境?潮湿?酸性环境,碱性环境等强腐蚀环境?

普通的室内。比较干燥的

网友:
没见过你说的产品,也不懂。

杜绝空气,水份,基本就可以防锈。方法找适合你的!

网友:
加工后打上防锈油,即使生锈有什么关系,2-3年也不成问题,

网友:
打防锈油,再包上油纸

网友:
喷漆,什么漆忘记了

网友:
储存环境好的话不需要特别的处理。

网友:
一般就涂防锈油,想更好点可以手动喷点铬漆。喷铬漆防锈是可以的,粗糙度是没保证了。
也看有没有必要吧,一般那个端面也没用。

网友:
干燥室内涂防锈油就行,或者刷漆

网友:
刷防锈漆,定期检查一下。

网友(2019-06-01):
防锈漆  或者  黄油

网友(2023-04-06):
购买不锈钢的镀铬棒。就算开个键槽或者扳手槽,或者简单的切断因为您使用的材料是SUS304不锈钢的,镀铬后,加工处也不容易生锈

网友:
看怎么用,还可以买橡皮套包住,一般用于简易防护下的防撞措施。

网友:
一般干燥环境不用处理,涂防锈油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