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圆盘记录纸

楼主(2019-03-14):
热处理圆盘记录纸,做热处理的不陌生,经线为啥都要画成弯曲的?

网友A:
画臂的工作区域决定。

早淘汰了,还有老旧设备上有这装置,能不能用不知道。

网友:
现在都是电脑上显示了啊,还真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还是太年轻了,头一次见。之前用的都是电偶仪,直接导出Excel表的。

网友:
好问题啊,我猜应该是为了保证记录笔不管在哪个圆上走过两条经线的时间一致,等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下面有请专业人士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臂的工作区域决定。

早淘汰了,还有老旧设备上有这装置,能不能用不知道。

要淘汰估计还要几十年。

网友B:
看了这张图,你就明白了

看了这张图,你就明白了
看了这张图,你就会明白了

网友(点评):
这不是硬盘吗 O(∩_∩)O哈哈~

网友:
是温度和时间曲线,不会是直线的,每刻的温度点连起来是曲线,也就是温度与时间是成正比但不是固定比。

网友:
这种较可靠,不怕雷击等毁灭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张图,你就会明白了

所以现场很重要。

网友:
大开眼界了

网友:
和地球仪与平面地图差异是同理。

网友(点评):
看来没看懂我发的图

网友(点评):
确实我没说清楚。

网友:
因为它的笔是转动的,不是直线运动!和硬盘的磁头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