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阀先导压力指的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9-03-14):
平衡阀的先导压力指的是什么概念,所谓的平衡阀的先导比,指的是哪个压力与什么压力的比值?

网友:
平衡阀先导比是先导面积和溢流面积之比,也就是说这个值等于 ; 当平衡阀弹簧设定某一固定值后,无先导油时需要打开它的压力与先导油单独打开他的压力之比。

网友:
在液压系统中平衡阀可实现对油缸的平衡保护控制,可在油管爆裂的情况下及泄漏保护方面起作用。

网友(2022-02-24):
负载感应压力除以控制油口压力,负载感应压力就是平衡阀与执行机构连接的那个油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