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研磨

楼主(2019-03-15):
现在有一外圆直径500mm,表面粗糙度有点大,在不影响外圆本身尺寸精度的情况下,怎么降低粗糙度,现在只能想到研磨的方法,但是是手工研磨,还是机器,都不是太懂,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特来求助。

网友:
精磨,然后抛光

网友A:
不影响外圆本身尺寸精度提高表面粗糙度,抛光手动机动都可以。
研磨也会影响尺寸只是非常小,但500的尺寸对与手动或机动研磨都有点大了。

网友B:
什么材质?状态?长度多少?
允许去掉的直径余量还有多少?

网友:
没材质,长度,是否中空等等信息,没人能给什么好建议。
500直径的外磨机床很大了,基本都是轧辊磨加工,这类机床数量少,价格奇高,磨一次不容易的。要求不高自己精车好外圆,开发个简易设备用砂带打磨外圆,自动手工都可以搞

网友C:
化学抛光,好像只影响几个μ,抛光后的效果跟你原来的粗糙度也有关系

网友:
磨或是抛都跟你现在工件的表面粗糙度有很大关系,值越大尺寸精度肯定影响的大

网友:
车床上抛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外圆本身尺寸精度提高表面粗糙度,抛光手动机动都可以。
研磨也会影响尺寸只是非常小,但500的尺寸 ...

从书上开的,可以做一个比外圆直径略大的研磨环,然后放研磨膏,用手动或者机动旋转研磨环,但是这个环大多少?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都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材质?状态?长度多少?
允许去掉的直径余量还有多少?

是碳钢淬火,这个外圆类似是轴承位,是一个台阶,是整个工件的基准,整个工件5m,这段基准100mm,位置度要求高(圆度,圆跳),但是现在粗糙度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学抛光,好像只影响几个μ,抛光后的效果跟你原来的粗糙度也有关系

网友:
可以做一台专制的皮带打磨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碳钢淬火,这个外圆类似是轴承位,是一个台阶,是整个工件的基准,整个工件5m,这段基准100mm,位置度要 ...

只是大型的轴了。从源头想办法,就是在加工的机床那边想办法是最合适的。
现在要补救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设计研具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大型的轴了。从源头想办法,就是在加工的机床那边想办法是最合适的。
现在要补救的话,是不是可以考 ...

是的,书上有这样的操作,但是我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