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背压阀

楼主(2019-03-15):
师傅们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全自动背压阀,无需人工调节,最大调节压力10MPa,最小也得1.5MPa左右

网友A:
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你的意思是:背压的大小无需人工参与,能够自动的设定为某个值?

但是这个“某个值”来源与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是什么样的?你的意思是:背压的大小无需人工参与,能够自动的设定为某个值?

但是这个“某个值 ...

我想通过背压阀和系统联机,通过面屏调压,而且人工调压也不够精确。

网友(点评):
我决定这应该用比例液压控制,比如比例溢流阀,用电信号控制比例溢流阀的电磁铁,进而控制溢流阀的开口量,控制溢流阀(这里作为背压阀)的进口压力,进而控制背压的大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通过背压阀和系统联机,通过面屏调压,而且人工调压也不够精确。

我忽然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比例溢流阀可以通过电信号控制来实现开口的大小,只要把溢流阀串联在回路上就可以当做背压阀来使用。
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
出口管道上的单向阀用于防止液体回流,背压阀用于保持泵出口有一恒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