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下面能加减震垫吗

楼主(2019-03-15):
110KW的电机和齿轮箱用星型联轴器连接传动,联轴器已经校的很好了,但是电机转的时候还是一直有振动,买联轴器的厂家说可以在电机下面加减震垫,是不是真的可以?

网友:
加减震垫,当然可以
但是这并不能坚决电机振动问题。最好是找出出生振动原因

网友:
电机旋转一般都是很平稳的,不会产生大的震动。发生震动,我觉得原因有二:1. 有大的离心力存在;2. 电机底座刚度不够。从这两个方面找原因吧。另外,110KW的电机应该也不小了,怎么用联轴器联结呢?扭矩够吗?电机与减速机如果不同轴,工作起来早晚会出问题的。

网友:
空载振动看符不符合要求。加橡胶垫是很常见的。不过你这么大功率的没接触过。。。
比如真空泵,下面加橡胶垫,振的很。。。

网友:
老早设计普通三相电机下面是加垫的,近来好像用的少了。电机多少有点震动,得看你是哪个做的不平衡,110KW的电机应该通过皮带传动,直接硬连接启动对机械结构冲击太大了吧,还容易产生堵转等危险。
另外不建议用橡胶垫做减震垫,橡胶加大压力变形严重点,容易造成不同轴或者轴不平行,可以用比较好点的松木板做垫

网友:
有问题找问题,千万别搞“歪门邪道”!

网友:
建议换电机,提出动平衡要求

网友:
电机自身和电机座,看看,检查下

网友:
别整硬连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