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筋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我们要加工一个产品,要伸到温度为350左右的烟道内,为了防止其变形,我们直接在管子上加了如图所示的加强筋,感觉这样的效果有些笨重,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下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先

网友:
直接用带棱的异型管吧

网友:
找个专业的师傅问一下

网友:
直接用耐热的材料做

网友:
什么材质?多长?

网友A:
要减少变形,就有增加截面惯性矩。
你对比一下,你这样加筋,惯性矩增加了多少。

网友B:
这么高的温度不是仅仅通过结构的加强来减小变形的,还需要通过采用耐高温费材料,比如,使用热处理过的材料来实现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减少变形,就有增加截面惯性矩。
你对比一下,你这样加筋,惯性矩增加了多少。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温度不是仅仅通过结构的加强来减小变形的,还需要通过采用耐高温费材料,比如,使用热处理过的材料 ...

是的,我们在考虑用钛合金或者低膨胀系数的金属来做,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耐高温材料比较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