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孔问题

楼主(2019-03-15):
请问不同受力情况下,螺栓开孔到被连接件边缘距离有什么要求呢?普通受力情况一般是经验取?高强度的受力情况,这个距离又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e=d+(3-6)mm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上述之外,你还要考虑实用工具安装的空间,机械手册上有相应的距离规范可以做参考,如果是遇到高强度情况,可以增加螺纹孔直径或者数量,

网友:
有手册上写的是孔的中心轴到边缘的距离大于1.5d,d为孔的直径

网友:
2#的说法是一种,再就是正常的螺母能压住后多些。

网友:
这个距离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如果是高强度连接,用在特殊重要的场合,最好做计算,计算方法在机械设计教材中。计算后心理踏实。

网友:
机械手册有,不是太全,不重要的地方一般大于钻孔直径或螺纹直径就能用了,重要场合一般大于1.5D就行了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还真没写到过,我之前有看到冲压模具设计手册里面写到过孔与边距离最小不能少于10毫米。

网友(2022-06-24):
手册或钢结构设计规范里有

网友:
可以参考下,如果是螺栓连接,可以把剪切力校核换成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