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9-03-15):
如图,剖面线是一个100*10的角钢截面,角钢位于塔吊标准节上,不允许打孔焊接。角钢上面是我想做的塔吊平台,左边圆形是转动。我想设计一个结构,怎么可以使用一个转动副,让1面与1面贴合,2面与2面贴合,但是这个转动可以锁紧,以抵抗右边人的重力带来的弯矩。

网友A:
你这个结构设计,达不到你预想的目的,
1.不打孔螺纹,不焊接,固定不住
2.铰链锁紧,你铰链和杆的数量也不够,最少也要3个杆,你这里才2个,而且没有固定的位置,不能利用链杆死点,
3.既然不打孔,不焊接,就试试电磁铁,
4.你的使用环境如果是塔吊,就不推荐用电磁铁,万一没电,人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设计,达不到你预想的目的,
1.不打孔螺纹,不焊接,固定不住
2.铰链锁紧,你铰链和杆的数量也 ...

谢谢回复,另外如果我在另一边也这样做,两个固定在一起您觉得能够实现锁紧么

网友:
其实你的目的是要平面和锁定,可以考虑角钢换成半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另外如果我在另一边也这样做,两个固定在一起您觉得能够实现锁紧么

谢谢您的回复。角钢不能替换,因为做这个塔吊平台就是搭在这个角钢上面的

网友:
这个也不需要太复杂的连杆机构,只要能找出1面对1面,2面对2面的旋转点即可,这个是要通过软件仿真模拟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另外如果我在另一边也这样做,两个固定在一起您觉得能够实现锁紧么

不行

网友:
我觉得可以换个方向考虑,不非得直接装在角铁上,在角铁上面先附上一内一外两块大的角铁包夹在原有角铁上,情况类似工地脚手架的卡箍,然后你想做什么在包夹上做就好了,随便焊接打孔,想咋整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