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浮力的影响

楼主(2019-03-15):
大家好,今天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来问问大家,管道的水流到放在天平上的烧杯中,当水没过管道的时候,天平所测的质量是哪几部分呢?(忽略图片样子)

网友A:
应该是红色部分   管道全部都是水  且管道尾部封闭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红色部分   管道全部都是水  且管道尾部封闭的情况

没过水的管道部分会不会因为受到水浮力的影响导致质量变小呢

网友B:
你的管道和烧杯有连接吗?如果没有,就是烧杯和它所盛水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管道和烧杯有连接吗?如果没有,就是烧杯和它所盛水的重量

水的浮力不会对天平产生影响吗

网友(点评):
看看我的理解,理论上是所有部件的重量。浮力=管道重力,然而浮力的反作用力将作用于天平

网友(点评):
不行,我理解错了,我把管道误认为是吸管

网友:
水的浮力与水平没有产生直接作用力。重量应该等于:水+瓶重量

楼主:
之前有道小学题是这么说的:把一个未充气的气球放在天平上秤得数值为a,把这个气球充满普通空气之后再放在这个天平上,请问天平数值b与a比较?(我觉得和我这个图差不多的道理吧,我个人认为因为充满空气之后气球外的大气对气球有浮力,所以我觉得a大于b)

网友C:
管道的长度呢?管道内部是否还有水,如果有压强也要考虑啊

网友:
水应该不会漠过管道,因为烧杯的水会先漏出来。。。

网友:
这道题出好了就是教授水平,答对了就是大学2年级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道的长度呢?管道内部是否还有水,如果有压强也要考虑啊

管子长度不需要考虑,当水到一定高度,管道内应该就会有水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的浮力不会对天平产生影响吗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