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有关求助

楼主(2019-03-15):
请教各位大佬,有没有见过rj45 接口处有两个簧片的,见下图,图中所示只有一个簧片,现在需要两个簧片的,小弟没见过,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谢谢。

网友A:
这种小弹片应该是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B:
一般市场上将近有一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弹片应该是模具冲出来的。

找了泰科等常用的一下没找到,最后在molex找到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市场上将近有一半是

已找到相关产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