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斜齿轮齿条的问题!!

楼主(2019-03-15):
请问左旋斜齿轮的和右旋齿条齿合  与 右旋的斜齿轮和左旋的齿条齿合有什么不同,是受力方向相反吗?如果是的话他们的受力方向是怎么样的?请各位大神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
路过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齿轮啮合不是齿合!左旋齿轮或右旋齿轮与齿条啮合,齿条受力方向要看主动轮的旋转方向。斜齿轮啮合,有轴向分力的,对于左旋齿轮,主动齿轮逆时针旋转的时候,齿条的齿所受轴向分力指向我们(假如齿条放在桌面上,齿向上,面对齿轮齿条时),相反,如果主动轮顺时针旋转,齿条所受轴向分力是远离我们的方向。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画图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画图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