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魍生技】EXCEL技巧之数字格式

楼主(2019-03-15):
BOM表总会遇到需要输入0开头数字串的情况,比如物料码、比如某些进口产品的规格等等,而Excel默认是消除0前缀的,so不废话,上图:
方法1:

方法2:

网友:
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客气๑乛◡乛๑

网友:
这个可以,受教了!!

网友(点评):
共同学习 ๑乛◡乛๑

网友:
用文本格式也可以,也就是第二种图,最下面是自定义,上面就是文本
第一种有点问题,当用VBA读数据读到这里时,要处理。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除非只是简单使用excel表
第二种的手续多,
直接用文本格式,最简单
还有很多方法,建议去“ExcelHome”网站看看

网友(点评):
方法其实还有很多,分享的是我个人比较常用

网友:
学习了!楼主搞个系列,这些小技巧有时用起来非常省时方便。

网友(点评):
我一般是需要用到什么功能了,就上网研究一下

网友(点评):
其实分享的过程就相对于加深了一遍印象

网友:
楼主全材呀!机械,办公,软件通吃。。。

网友(点评):
呃……只能说是在国企的时候太闲了 ๑乛◡乛๑

网友:
大神多,学习了